楼主(2023-08-10):
1、不使用插槽,稳定性更好。

2、降低对 PC 的要求,不需要 PCI 插槽。

3、可以选用 MINI 电脑或 ARM 工控电脑,降低整体成本。

4、控制器直接做接线板使用,节省空间。

5、控制器上可以并行运行程序,与 PC 只需要简单交互,降低 PC 软件的复杂性。

6、运动控制器就是控制电动机运行方式的专用控制器,控制结构模式一般是:控制器+驱动器+(步进或伺服)电机。

7、控制器支持速度前瞻、电子凸轮、电子齿轮、螺距补偿、固步跟踪、运动叠加、虚拟轴、脉冲闭环、硬件位置锁存、位置比较输出、连续插补、运动暂停等功能。

综上可以看出,选用以太网接口的运动控制器来代替 PCI 运动控制卡,可以节省空间,降低成本,优化程序,接线更方便,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应用采用以太网的原因。

网友A:
有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考虑一下凹版印刷机的电子轴传动的开发,还考虑接入自动套版系统

网友B:
这个不好搞,需要掌握计算高级语言才能玩。。

网友C:
回复 网友B:
C#  Labview  Matlab Python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