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不负责怎么办?

楼主(2023-08-11):
自家电器烧毁,冰箱,热水器。原因是单元门总零线虚接,这事是不是应该由物业买单?物业负责小区电力维护。

网友A:
跟物业维权太难了。

网友B:
这个自家电箱装了过压欠压保护是不是可以避免?
我们小区的电梯好几次了,都是故障后,等几天,厂家邮来配件,配件型号不对,继续换……,也是无语。

网友C:
电费直接交到电力公司而且故障点在电表之前的找电力公司;

网友D:
物业好的不太多

网友E:
维权难;

建议装一个入户过欠压保护器。

我都装了几年了。几十块钱。

网友E:
70块钱,过欠压保护,还带电压显示,挺好的17年就装了,还没坏

网友F:
表前还是表后?表前可以找电力公司,表后找物业和开发商,你没改过线的话

网友G:
买的正泰的,一百多。用了几年了,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