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1):
各位前辈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是步科的触摸屏控制鸣志的步进电机。采用的方式是触摸屏与驱动器直接走MODSBUS通讯。
我目前查看到鸣志的驱动器内部的通讯协议需要输入16进制的数值。但是触摸屏的内部变量都是10进制的,如果我想给与启停信号,是否还需要进行数据转换的。
步科触摸屏的内部变量都是10进制的,感觉不太好做。

网友A:
转换一下也很简单呀,系统自带的计算器就有这个转换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 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打这个控件诶  另外我想是不是不需要转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 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打这个控件诶  另外我想是不是不需要转换的

注册时间:2019/1/10

技能水平和你的注册时间不匹配呢,编程不用进制转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多谢前辈指点 关于进制转换我知道的,但是我目前给数据是在脚本里面赋值的,关于触摸屏这样操作之前比较少,如果是PLC的话我倒是直接在DB块里面赋值16进制的数值就好了的,触摸屏的脚本里我这样操作行不行呢,我看步科的脚本是基于C语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前辈指点 关于进制转换我知道的,但是我目前给数据是在脚本里面赋值的,关于触摸屏这样操作之前比较少,如果是PLC的话我倒是直接在DB块里面赋值16进制的数值就好了的,触摸屏的脚本里我这样操作行不行呢,我看步科的脚本是基于C语言的

给你参考下,记得+1,比如16#A,十进制是10,地址要填11,我这个截图也是步科屏,

网友C:
一点时间计算也不想做了。都全自动了

网友B:
以前工程还留下了文档,确实需要+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到,多谢前辈的分享,之前测试的时候也发现了MODBUS地址需要在厂家提供的地址表上+1.
其实现在我还不太理解的是,鸣志的协议上写了启动需要在40125这个寄存器写入0x96的16进制数值,但是步科的变量没有定义16进制的,都是10进制的。我如果直接在这个变量赋值0x96,编译脚本是没有出错,不知道实际传输过去是怎样的。其实也是苦于物料还没有到,不然测试一下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多谢前辈的分享,之前测试的时候也发现了MODBUS地址需要在厂家提供的地址表上+1.
其实现在我还不太理解的是,鸣志的协议上写了启动需要在40125这个寄存器写入0x96的16进制数值,但是步科的变量没有定义16进制的,都是10进制的。我如果直接在这个变量赋值0x96,编译脚本是没有出错,不知道实际传输过去是怎样的。其实也是苦于物料还没有到,不然测试一下会好点。

可以赋值到触摸屏的本体寄存器,然后在画面做个数值显示,离线模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一下 直接赋值就可以了的, 显示出来也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