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1):
一个国外项目,电机功率45KW,参数是200VAC/50Hz/3PH,需要星三角启动,请问如何配置接触器和热继?

网友A:
按380算,45KW的额定电流是90A,380是200V的1.9倍,那就是90*1.9=171A

相电流就是171/1.732=98A,

两个150加一个115

热继电器90-120

网友B:
日本的 三相220  按照单相的算 乘以5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 三相220  按照单相的算 乘以5差不多了。
为什么要乘以5!?

网友D:
一样的配置方法,根据额定电流的倍数选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只是接触器、继电器线圈要注意电压匹配,或者配控制变压器,好多国家对控制电压有要求,要提前沟通好。

网友E:
楼主自己再验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