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1):
安川A1000变频器  30/37KW机器,变频器不能断电,一断电,再上电可能就会不显示了,有时断电再送电,又可以了。无从下手,换了一个拆机的驱动板,还是这样,换了电源芯片FA13844,也不行,换的拆机的,现在上电十几次,也不出问题,有没有朋友,能解决的,有偿服务,可联系我“一八六  六二一四1718

网友A:
不显示时自己检测各组的电压

楼主:
不显示时,开关电源不能正常工作,电源芯片7脚电压,波动,类似保护那种,主要就是大多数时间,测试它是正常,故障很难出一次

楼主: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测量也是非常好

网友B:
不显示时芯片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输出有无电压

网友C:
电源肯定有问题!这样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贴片电阻问题,电阻值变小造成的,你可以在路测量电阻值,就这么几个元件也可以用排除法去维修。

网友D:
不显示也得测量一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E:
先换电容。

网友F:
单纯的不显示故障,只要变频器能正常工作,开关电源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我曾遇到一例为排线接触不良导致,不能放过接插件和微带线,当然,也包括显示屏本体及附带电路。。。

楼主:
变频器不显示,不能工作了,开关电源没正常工作,断电后,主电压泄放很慢

网友A(2023-09-12):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不显示,不能工作了,开关电源没正常工作,断电后,主电压泄放很慢
查电源的启动和保护回路

网友G:
电源部分电容一个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