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转st 是否正确

楼主(2023-08-12):
如题,将这个梯形图转换成st 是否正确?

网友A:
新建一个工程,把程序里面的X改成M,模拟仿真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逻辑判断,梯形图天然比ST好用,
ST用于计算还行,

网友B:
我就问楼主,如果出问题,你要看几眼才能确定那个BOOL的问题

网友C:
这玩意用st体现不出什么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判断,梯形图天然比ST好用,
ST用于计算还行,
没错,计算用ST省事很多,三菱的软件设计的也好,梯形图里面可以插入ST的

网友D:
可能为了将来再增驾别人不好插手

网友E:
直接用ST或C写好了,不是更加方便,为什么要转呢?

网友F(2023-12-13):
可以优化下梯形图,再改成ST,你这样是属于直接硬转的,即时动作执行没问题,以后维护也是个问题,整不好以后自己都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