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2):
组态MHI没有问题,可以添加编辑画面,组态PC就没有了添加画面,不知道需要哪个版本和 安装哪个密钥???

网友A:
ekb有很多不同日期的,里面有V17的 基本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MHI没有问题,可以添加编辑画面,组态PC就没有了添加画面,不知道需要哪个版本和 安装哪个密钥???

你安装的WinCC是什么版本?WinCC Basic版本?WinCC 专业版?中文版的WinCC专业版使用硬件加密狗授权。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EP 7 Basic/Professional、STEP 7 Safety Basic/Advanced 和 WinCC 精简版/精智版/高级版以及 WinCC Unified 试用版下载:
常规注意事项:

试用版也可以直接以 DVD 形式订购:

订货号: 6AV2102-0AA07-0AA7

DVD 1 Setup

STEP 7 Basic / Prof.
STEP 7 Safety Basic / Advanced
WinCC 精简版/ 精智版/高级版/ Unified 工程系统

Registrierung notwendig  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Adv_Unified_V17.iso (6.0 GB)

DVD 2

硬件支持包、开源软件、工具
Registrierung notwendig  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DVD_2_V17.iso (5.4 GB)

DVD 3 / 4

WinCC 面板映像
WinCC 旧版面板映像(仅可下载)

Registrierung notwendig  SIMATIC_WinCC_Panel_Images_V17.iso (6.7 GB)
Registrierung notwendig  SIMATIC_WinCC_Legacy_Panel_Images_V17.iso (7.5 GB)

楼主:
其中应该包含/高级版,安装后不知道咋样选择版本和哪个密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应该包含/高级版,安装后不知道咋样选择版本和哪个密钥?

根据你的硬件和项目类型进行选择,BASIC不需要授权免费使用,Professional中文版需要硬件加密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中是不是BASIC版不支持组态PC,上边下载中包括Advanced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中是不是BASIC版不支持组态PC,上边下载中包括Advanced版

箭头的覆盖区域已经很好的解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箭头Advanced版有单用户PC啊?我就想如何启动Advanced版本,试一试能不能做PC画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箭头Advanced版有单用户PC啊?

请在论坛中搜索我早期发的WinccFlexible和SCADA系统的区别一文.

楼主:
非常遗憾

An error occurred.
Sorry, the page you are looking for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
Please try again later.

If you are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of this resource then you should check the error log for details.

Faithfully yours, ngi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