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就被雷打坏了两个交换机

楼主(2023-08-13):
TP路由器,海康POE交换机都没事,唯独串在路由器和POE交换机中间的普通交换机坏了,第二个还是买的磊科4KV防雷的,昨晚刮大风的时候 就把路由器那一块电源插座拔了的,后面响了两个大雷,今天交换机连指示灯都不亮了,大家能分析下原因吗?如何避免再次被打坏?防雷插座有用吗?

网友A:
电路里接入防雷保护器,两相,三相的都有。防雷需要良好接地,检查并做好接地。网上有很多品牌,知道的国外西岱尔,国产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里接入防雷保护器,两相,三相的都有。防雷需要良好接地,检查并做好接地。网上有很多品牌,知道的国外西岱尔,国产中力。
我猜测交换机所谓的防雷只是对220V防雷,对于顺着网线进来的雷 没用

网友B:
没用。
网线长了,有感应电,顺着网线就进来了。
要不打雷的时候把网线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
网线长了,有感应电,顺着网线就进来了。
要不打雷的时候把网线拔了
拔网线有点麻烦了,我有一个监控插是插在海康威视poe交换机上面的一直没事,另外一个插的是普通交换机就被打坏两次了,我还是把现在这个也改为接到海康poe交换机上面好了,毕竟别人专门做监控的,做的产品肯定有这方面的考量。

网友C:
不会是网线进来的,不信你可以把坏的那个解体看看,如果网线接口进来,你看端口板的元件必定会炸的,但你现在很明显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事先都是拔掉了的,我没在老家 没办法拆 而且我打算售后换新,第一个交换机坏了 指示灯能亮 但是无法联网 第二个交换机 无任何指示灯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说了 我第二个交换机是防雷的 不可能这么倒霉拿到了不合格的产品吧

网友D:
(っ???)っ 只能说,是你运气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说了 我第二个交换机是防雷的 不可能这么倒霉拿到了不合格的产品吧
上铁壳交换机,很厚重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说了 我第二个交换机是防雷的 不可能这么倒霉拿到了不合格的产品吧
上铁壳交换机,很厚重那种。
现在打坏的这个就是铁壳的,我还是买个二手的交换机用吧,12块钱一个。坏了不心疼

网友F:
网口应该有变压器隔离的,没电先查供电开关电源再确定路由器是否损坏,确实路由器被打坏应该买防雷型的或在外网线上加一个网络防雷器(需接地)

网友G:
先确定哪里坏了,端口加TVS,电源端口加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