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3):
 最近公司拆机器,发现好多欧姆龙PLC,CP1H,但是无法读出,也无法写入。不能像三菱PLC那样解不了密码覆盖进去PLC还可以用,现在一堆PLC不能用,请教各路师傅,如何让PLC恢复出厂初始化,不要里面的PLC程序,如何把PLC利用起来?

网友A:
设了禁止写入,买个存贮卡就可以搞定;

网友B:
有个软件,能清除密码,亲测能用,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C:
办法
1.买个专用存储卡
2.发给厂家~付点费用
3.找人~付点费用
4.易货交易
5.破解

网友D:
网上一堆直读密码的软件,只要不是新版&扩展加密都直读密码。

~~~~~~~~~~~~~~~~~~~~~~~~~~~~~~~~~~~~~~~~~~~~~

CP1H 不能插内存卡吧,只有插件板那种,反正没用过,CJ系类可以插普通的CF卡

~~~~~~~~~~~~~~~~~~~~~~~~~~~~~~~~~~~~~~~~~~~~~~~

正常好像都可以这样清除程序;
1,在线,
2,切换到编程模式 CTRL+1
3,菜单栏-PLC-清所有内存区
4,选初始化,然后确定,
5,PLC重新上电就OK了

网友D:
补充一点,在线的时候,不要选择上载程序那些就不会提示输入密码啥的,

你只需要上线,然后切换PLC模式位编程模式就OK了。
因为初始化PLC需要在编程模式(停止运行)

网友D:
在补充一下:
CP1H有拨码开关,不要设置为禁止覆盖;

网友A:
回复 网友D:
CP1W-ME05M,专用的存贮卡,插上后就可以把禁止写入的给取消;
至于插卡的位置,出厂时是一个塑料盖盖住的,如图;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据我知道的,应该不用存储卡就能清零PLC。

专门买毕竟要钱嘛,而且专门买来清PLC必要性太低,

网友C:
根据以上信息,看看sw1是不是on位置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资料比较详细,感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一下软件名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已私信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