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4):
客户提了个需求,温度做个超差报警。
就是说,我设置一个200度的温度,高于210度和低于190度,都要报警。这个10度的偏差值是可设的。
一开始没过脑子,觉得挺简单的,就答应了。
做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升温和降温的过程咋办呢?这个200度一开始可没有,得从室温升上去;用完了还得降回室温。
现在想的是,首次到达200度,开启超差报警。关闭加热后,关闭超差报警。
我知道温控表上有这个功能,就是不知道PLC应该怎么实现这个逻辑。各位大佬有搞过的么?给个思路呗。

08.16修改:
感谢大家的意见。我表述的可能有问题。我知道温控表有偏差报警这个功能,但是从来都没深究过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用PLC去做这个功能,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首次到200度开报警,关加热就停报警。没想到这个做法和温控表的做法是一样的。
大家还有其他的花活来实现这个功能么?

网友A:
个人想法是温度初次到达设定值时用沿指令触发报警

网友B:
这个问题提的,跟温控表报警思路有差别吗?首次达到200才开启偏差报警,不是吗?

网友B:
或者首次达到190,开启正负偏差报警,没影响。。。

网友C:
首次设定温度到达 再开启偏差报警 关闭加热再关掉这个功能

网友D:
为什么是首次呢?换个思路,加热未开启时才报警,加热开启时不报警,行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样设置的话,在正常的加温过程中也会报警

网友E:
在程序中,做一个当前工作状态变量,例如:当前是加热状态,隔一段时间读一次温度值,把当前的温度值与上次的温度值做比较,看温度上升了多少,如果单位时间内没有达到上升速度,就需要报警,如果达到设定温度值后,就开启最低温度报警变量,此后出现了比设定值低10度时(设定值),就需要报警。这玩意其实用ST语言写或者用C语言写,非常简单的事情。

网友E:
这玩意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比较器的功能,主要是在温度上升的过程中,不能误报就可以了,防止在加热的过程中出现加热丝断路不能报警的情况,和在降温的时候开关电路短路的情况发生,当然,在降温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必须要让升温或降温达到设定值时,才能开启窗口报警功能,在升温和降温的时候,只需要监测控制温度变化有没有按照正常的升温或降温的速度在正常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程序中,做一个当前工作状态变量,例如:当前是加热状态,隔一段时间读一次温度值,把当前的温度值与上次的温度值做比较,看温度上升了多少,如果单位时间内没有达到上升速度,就需要报警,如果达到设定温度值后,就开启最低温度报警变量,此后出现了比设定值低10度时(设定值),就需要报警。这玩意其实用ST语言写或者用C语言写,非常简单的事情。

在PLC的编程人里面,会ST语言或者C语言的绝对不超过10%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未来的趋势不可改变,就像楼主所说的这种需求,用梯形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未来的趋势不可改变,就像楼主所说的这种需求,用梯形图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楼主是没搞懂要怎样去控制,并不是不会写梯形图

网友G:
加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温控系统标配。

网友H:
最好先搞清楚客户的要求详细

“客户提了个需求,温度做个超差报警”~按这个要求,即便室温开始加热到200度过程中,低于190度报警,没毛病。
但就是出了问题

如果设备有低于190度,停或开某个另一个设备,是不是又要修改程序

所以,不能给出详细的工艺要求,累的就是你

调试程序时怕什么?就是怕挤牙膏式的要求

富士康的工艺改造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932
经过不懈努力,昨天终于完成
但在调试中,77槽室温烘干30分钟?不合理,所有工件都将因它拥堵,怎么可能?费劲说明为什么,一句烘干都是55℃....
......
昨天近中午,71槽不能放工件,没看工艺表?71槽的水很贵,这个产品不入槽,这槽水就费,工件也废了,原来说的可以放水里不能放空中等待。
哈哈 控制字早就破解,只是这个改动,要使用2个吊车跨界联合工作,来完成放槽出槽动作,开始时出现A车1槽取件,B车放到4槽,.....
最后通过“控制字”完美解决,连续运转4小时,调整关键槽位工件在槽时间,又运行10来个周期,回家睡觉。

所以要求不明确,累死你

还没到家,又来消息,26槽又是特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