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4):
无聊的人干些无聊的事;

以前感觉电脑生成一个EXE文件控制PLC外围设备好牛逼,我们也跟着大佬的脚步来试试;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

PCHMI官网:https://www.pchmi.com/

里面有DLL文件下载;最新版本VER6.23,也就是本例使用的;还有视频教程,还好没广告,不卡顿。

优点:
1,免费!免费!免费!(2024年底开源),WINCC ,力控这些实际工程都需要授权的,大家都懂的,
2,各种常用的控件都封装好了,几乎0代码输入可以完普通上位机操作;

~~~~~~~~
第一课;

画一个按钮,添加一个寄存器D监视写入;

~~
1.1,安装Visual Studio 2019,请自行百度;很简单
1.2,

a,Visual Studio 2019 创建新项目-Windows 窗体应用(.net framework);
b,左侧工具箱右键,添加选项卡,输入名字,PCHMI
c,右键PCHMI ,选择项,
c,浏览-把PCHMI.DLL加载进去。就是大佬做好的控件?

效果图如下

d;项目属性里面,修改输出目录 bin\binexe

~~~~~~~

e:把PCHMI里面的CONFIG拖到画面里面;
f:双击画面,添加一行代码(唯一的一行);
config1.START((Control)this, System.Reflection.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Types(), null);

g:3,单击config1,右侧配置通讯

~~~~~~~~~~~~~~~~~~~~~~~~~~~~~~

PLC端,我这次用的欧姆龙CP2E带以太网的,IP地址,端口 192.168.3.50 ,9600
两边一样就行,和普通的HMI软件一样

~~~~~~~~~~~~~~~~~~~~~~~~~~~~~~~~~~~

然后回到Visual Studio,放按钮,数据显示器;

接楼下;

网友A:
唉,怕就怕像HSLcommunication一样,一开始免费,后来用的人多了就收费,所以现在还是用用老外的开源算了,除了回复服务差了一点,其它还是可以的。

楼主:
接楼上,站在大佬的肩膀上,就很简单了

不得不说,Visual Studio功能很多,不过都是E文,不认识,只能猜,
PCHMI.DLL里面的选项都是中文,这个好;
如下

~~

点击上面启动按钮,绿色那个。

gif动图:

这不就是成功第一步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怕就怕像HSLcommunication一样,一开始免费,后来用的人多了就收费,所以现在还是用用老外的开源算了,除了回复服务差了一点,其它还是可以的。

去年我就了解过,380加群,不过我没加,实际工程用不了,

免费的DLL有水印,但是今年我用6.35的DLL启动没见水印,看最新的视频,2024年底就会开源,感觉挺牛的大佬;

自己玩玩感觉还不错,当成了解Visual Studio,

楼主:
语言的切换;6.25的文本列表编辑不支持表格,只能DAT,文本编辑不方便,我切换到6.10了

看图操作把,

首先文本列表里面建立好3种语言的列表,也可以一个一个添加。
~~~~
1,拖一个按钮到操作页面,显示内容点进去编辑,选择3种语言,编号是0 1 2.对应的是中文,英语,繁体;

2.选择开关功能;里面选择 语言选择;外面加一个指示灯地址,我这里用的U100,方便监控,

效果图:
GIF,点开会动

GIF后面会绿屏,不知道是不是gif截图软件的原因,实际使用是没问题的;

还有,指示灯地址必须填写,不然按钮自己不会切换,必须是字地址,

PS:

PLC地址D,W,,HMI本身地址U,都必须大写,大写。

楼主:
还有,常用的模式切换,和语言切换类似;
1,也是用按钮做,显示内容是你需要切换的模式,我这里是3种,和语言有点不一样,我用的是 按指定值切换状态;

图中 1  2 3 对应的三种状态模式;

2,开关功能,选择下来选择,按钮属性指示灯地址是D0,也就是操作D0,写 1 2 3 三种模式值

GIF效果;

一个按钮就可以干很多事情,用了两下,大同小异了。

楼主:
备:PCHMI.DLL的按钮有这么多功能;

基本上常用的都有了,如果没有,应该可以用按钮本身的事件来写脚本,

PS,我看到按钮属性还有快捷键,我测试了,和用鼠标点该按钮是一样的效果,简直666啊

我测试了下里面的通讯配置,简直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怕就怕像HSLcommunication一样,一开始免费,后来用的人多了就收费,所以现在还是用用老外的开源算了,除了回复服务差了一点,其它还是可以的。

介绍一下都有什么好的开源?

网友B:
觉得界面不是问题, 主要是通讯驱动. 什么时候mcgs会公开这些代码?

网友C:
已经到6.23版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6.23默认启动已经没有初始启动那个PCHMI黑框了,简单工程可以用用,自带的驱动也基本上有主流外设

网友D:
支持数控系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看驱动吧,

自己带modbus RTU TCP,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和很多设备通讯了

楼主:
昨天测试MODBUS_RTU 不支持04功能吗。作者回复的。

今天来测试下页面切换功能;

截图+工程打包吧

~~~~~~~~~

切换原理:config1里面,画面,点开就可以设置

地址类型,我这里用的INT16,

画面地址就是工程名字.画面;例如我这里是:HMI.手动

画面显示监控值:就是该寄存器=多少的时候,这个画面显示出来;

监视地址就是操作地址,我这里用的PLC的D10

画面位置:就是现实画面X Y位置;

PS:这个和普通用的PLC有点差异,说白了,还是只有一个页面,其他页面不过是在初始页面来回切换;可以把那个初始页面当成普通HMI的背景页面;

~~

忘了,工程新建好以后,得线添加对应的“子页面”;

工程项目名字上面右键---添加----用户控件。。。把页面名字填好。

PS,别去复制现成的,会报错。。。

~~~~~~~~~~

其实和普通HMI操作是一样的,至少我是这样用的,画面地址用寄存器来控制,PLC初始化,报警等等也可以参与画面切换提醒;

附件如下,没有PLC会提示报错,但是不影响点点点,

HMI\HMI\bin\binexe\hmi.exe 文件运行,很小。整个工程才2M多,我是把整个工程打包了,HMI.sln可以用Visual Studio 打开,我用的是2019

网友E:
最近在学习WPF,和这个比,哪个更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学习WPF,和这个比,哪个更好呀

适用人群不一样,你如果学WPF能学进去,就学WPF,

我这个是用别人的,和用组态软件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