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怎么写字?

楼主(2023-08-14):
亲爱的老铁好:
            请教大家,QD75怎么写字,我想根据字的坐标去写字,

             但是又不知道字的坐标,且Z轴不好控制下降和上升,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CAM软件生成坐标值,然后想办法把坐标数据导入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板,祝老板生意兴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