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5):
师傅们,求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允许误差范围计算公式。我知道是10%,但每个人说法不一,基本上争论在最大A-最小A,除非最大A还是最小A呢?

网友A:
这个帖里面有个截图标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3387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们,求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允许误差范围计算公式。我知道是10%,但每个人说法不一,基本上争论在最大A-最小A,除非最大A还是最小A呢?

网友C:
把三个电流平均,再找出三相中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把三相平均值与最小值相减和最大值相减,再将两个值进行比较,选择大的值再除以平均值,得到的结果乘以100%,就是不平均误差。

楼主:
谢谢一楼二楼三楼的3位师傅。

网友C:
任意一项其实是有缺陷的,例如,现在电流分别是A:80,B:70,C:90,此时的电流平均值为80,如果刚刚好你又是用三相的平均值减A,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没有失衡(0%),如果用我上面说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的结果就是失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