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5):
使用相同功率的单相电动机和三相电动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就功率来说,相同功率的话那就是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功率来说,相同功率的话那就是没有区别
我觉得,从本质上就有区别,
实际应用中肯定有潜在的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功率来说,相同功率的话那就是没有区别
我觉得,从本质上就有区别,
实际应用中肯定有潜在的差异!
无非就是单相电机效率低一点

网友C:
有一点差别,启动转矩、电机效率(耗电)不一样,三相的在启动转矩、电机效率性能方面要稍微高一点。

网友D:
感觉应该差不多 选择单相还是三相 主要看配套和现场情况 什么效率 启动力矩都不是首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功率来说,相同功率的话那就是没有区别
我觉得,从本质上就有区别,
实际应用中肯定有潜在的差异!

就输出功率来说肯定是没有差别的,比如一个机械需要1KW的电机带动,那么用1KW的单相电机或者1KW的三相电机都能带的起来。

如果要说电流、效率、体积,这些那肯定就有区别的呢。

好像说一公斤的铁与一公斤的棉花哪个重,就重量来说肯定是一样重,都是一公斤呀

网友E:
不说转速没有意义,电机功率与极数都要一样,才能保证出力一样。

网友F:
优先用三相机,除非条件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先用三相机,除非条件不允许
有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