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5):
LuY旋进旋涡流量计,在气管道上,无瞬时流量,测3.6V电池电压正常,在放大器传感器插头处,加入方波信号,瞬时流量有显示。旋涡发生体无堵塞,用水测试,瞬时流量有显示,安装在气管道上,无瞬时流量,气量超过气表下限,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该类流量计气体的流速范围一般为2--30,水的流速范围一般为0.3--5。建议检查气体的流量是否太小或工作压力太低。

楼主:
流量正常,工作压力也正常啊

楼主:
如果工作压力太低,瞬时流量也显示0吗?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检测点不合适啊,气体流量也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A:
工作压力太低是会影响流量显示值的,按要求最低工作压力应大于压力量程上限的1/3。

楼主:
感谢帮忙,那如何判断气量传感器的好坏,压力传感器的好坏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LUY的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都安装在壳体内,只能通过外部来判断, 如从显示值上判断,或从输出端子上的信号来判断(可能需要进行设置)。搂主测3.6V电压是不是带负载测的?

楼主:
3.6V测的是电池电压

楼主:
我用一个DN100的旋进旋涡流量计,替换这个DN80的,可不可以?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单独测量电池测得的是电势,最好在仪表通电的状态下测量电池的电压。现在气体就没有显示,再换成DN100的,流量下限更大,更难有显示, 除非你原来的DN80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