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5):
GP4502触摸屏怎末把程序备份到U盘

网友A:
别人编的程序,设置了密码你是没办法拷到U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的程序  客户要求存到U盘里更换使用  请问如何存进去

网友A:
准备一张SD卡,进入GP的系统菜单,在没有设置密码及禁止上传的情况下可以操作;
另外你自己的程序,电脑上有现成的,直接电脑上保存到U盘不更方便;

网友B:
自己的程序 U盘 云端随便存。多备份几个。

网友C:
应该是存到CF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存到CF卡吧
GP2000 GP3000上用的是CF卡;
GP4501是SD卡,最大支持32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存到CF卡吧
GP2000 GP3000上用的是CF卡;
GP4501是SD卡,最大支持32G;
学习了,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