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维修

楼主(2023-08-15):
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这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A:
STS4DNF60L 丝印4DF60L SOP8封装 全新液晶电源管理IC 质量保证 是不是这个,淘宝一搜就有

网友B:
双N沟道MOS管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复了,换了一个不行,往前查有一个保险断路了。换上屏倒是亮了,可是蓝屏难道触摸屏里没有程序的问题吗?第一次修触摸屏

网友C:
固件或者没往里写程序吧 你看用端口通讯能通讯不

网友D:
坏之前有没有程序呢

网友E:
就算没有程序刚通电时也会显示启动信息的;所以不显示与有没有程序没关系;

网友F:
CPU没启动

网友E:
就算没有程序通电的时候也会显示上面的画面,开机就不显示,那就是主板坏了或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A:
应该CPU部分还没工作

楼主:
cpu摸着有温度了温度不高,应该是工作了吧。我怀疑是不是这两个驱动芯片的问题!屏的排线是连接的这两个驱动芯片

楼主:
再有就是两个触摸屏,其中有一个触摸有反应可以听见声音,这样的话CPU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