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集电极开路与脉冲型驱动器配线,用外置电源好还是内部电源(20230816)

楼主(2023-08-15):
PLC:KV-NC32T
驱动器:SGD7S-R90A00A002
用外置电源还是内置,区别是内置不需增加电阻
不过,对发脉冲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具体安川哪个型号

网友B:
24V的,安川伺服驱动器上脉冲信号用24V可以,如果用的是步进驱动,就要先看好是5V还是24V信号,5V的话就要加2K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GD7S-R90A00A0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SGD7S-R90A00A002
如果你的PLC是差分输出,看左边图。
如果是集电极输出,看右边图,驱动器有专门的12V电源提供,并且内置了电阻。

网友B:
KEYENCE主机自带的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C:
这个问题,将二边接口电路连起来,过一下电源参数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