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PLC,光栅应选哪种接法?

楼主(2023-08-15):
(无正文)

网友A:
右上角的图

网友B:
NPN是PLC的输出,而光栅的输出信号是接到PLC输入端的,所以与PLC是什么输出没有关系,只需要关心输入就行了;

网友C:
第四种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原理图不应选左上角的么,光栅信号输出接PLC的信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原理图不应选左上角的么,光栅信号输出接PLC的信号端
你说的PLC是NPN输入,图中的PLC是三菱FX2N的,用PLC的自带24V,接线看红色与蓝色,导通后的电流通路看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原理图不应选左上角的么,光栅信号输出接PLC的信号端
你说的PLC是NPN输入,图中的PLC是三菱FX2N的,用PLC的自带24V,接线看红色与蓝色,导通后的电流通路看绿色
光栅图这里的“外部设备”指的是PLC内部电路么,我把它当成了外部开关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原理图不应选左上角的么,光栅信号输出接PLC的信号端
你说的PLC是NPN输入,图中的PLC是三菱FX2N的,用PLC的自带24V,接线看红色与蓝色,导通后的电流通路看绿色
光栅图这里的“外部设备”指的是PLC内部电路么,我把它当成了外部开关点了!
没错,对于光栅来说外部设备就是PLC或者继电器等其他设备

网友D:
光栅的输入是PLC的输出
光栅的输出接PLC的输入
从图片看,光栅输出无所谓~现在PLC都胜任
一般说“ NPN型PLC”是指PLC输出,所以选右下角的
难道你说的“ NPN型PLC”是指PLC的输入吗?

网友E:
很多的PLC都是2种输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