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5):
9个步进驱动器每个12OW最高拨码电流5A。应该怎么选型24V开关电源???和 空气开关???? 一共是45A的电流,1080W的功率。应该选多大的空气开关???可以一个空开控制9个步进驱动器嘛???还是必须每个驱动器配一个空开???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标准??? 怎么选型?? 总空开是不是要大于45A才可以????

网友A:
分开就更方便

网友B:
九个分开空气开关又太多了,一般是分组使用,3个一组 用16A的空气开关 这是直流的,输入交流220V选择10A的空气开关

网友C:
不分开的话,检修的时候,一次性全部断电????

网友D:
一般来说空气开关控制的不是直流,而是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入交流220,

所以不能按总的电流45A算,而是1080W的功率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

你这个最好用3个15A的开关电源分开,每个带3个驱动器

3个开关电源可以分开空气开关,也可以共用一个,

如果是分开的话选6A,一起的话选10A或者16A

至于是控制整个还是分组或者还是单个,这个没有明确规定,

你自己能做主就按你自己的意思,否则就按领导或者客户的意思做

空气开关主要是用来保护短路的,所以选型上不需要太讲究电流,往大一级选就可以了

短路电流是很大的,那时不要说6A,63A的都能跳

网友E:
3个一组,电源也好配;

网友F:
常用的24V电源有350W或者400W。所以最好分组。怕有问题可以把几个开关电源的负极连一起。开关电源直流侧的保护挺全的,可以不用断路器。如果想用就要选专用的直流断路器。交流侧共用一个断路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选10A的空气开关??怎么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大神 为什么分开用6A ,一起用10-16A是怎么算的???还有用3个15A的开关电源分开,每个带3个驱动器,你说的6A 10A 16A 15A一个都是直流空开吧???功率不是很大嘛??我之前的9个步进驱动器只用了一个240W的开关电源一起带。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我现在很担心后面开关电源会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根据初级电流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 为什么分开用6A ,一起用10-16A是怎么算的???还有用3个15A的开关电源分开,每个带3个驱动器,你说的6A 10A 16A 15A一个都是直流空开吧???功率不是很大嘛??我之前的9个步进驱动器只用了一个240W的开关电源一起带。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我现在很担心后面开关电源会烧!

一般常用的规格是6、10、16、20、32,所以单个就选最低规格的,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常用规格

三个加在一起,6就小了点,所以10或者16都行

之前9个用240W,这要看实际的电机电流有多大,不一定是驱动器的最大调整电流

还有要考虑同时运行的电机有几台,如果最多就两台同时运行,

那就可以只考虑两台的运行电流加其他7台的使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