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6):
1、楼道感应灯亮着,门禁也能用,房间里的电闸也没问题。2、整个小区都没停电。3、但是整栋楼的房间都没电,昨晚房东来看了看总电闸,没办法。大半夜请来了电工修电路,这种停电一般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的?第一次见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房间和楼道有可能是分开的.某个断路器跳了?

网友B:
改造小区吧,门禁和楼道灯是后加的开关所以没跳,所有房间类的 开关是同一个开关,跳了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理解,所见的小区门禁,照明都是取所在楼的公共表箱的呢。

网友D:
楼道感应灯,楼门门禁是单独线路
就先查进楼总闸上下口有没有电

网友D:
“整栋楼的房间都没电”~整栋楼的房间都是出租屋?---总表欠费

网友E:
预付费方式就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栋楼的房间都没电”~整栋楼的房间都是出租屋?---总表欠费
是啊,城中村的出租屋,房东还算负责,打完电话就过来修了

网友F:
应该是另有一个开关或者配电箱 门禁和消防应急之类的灯和房间应该不是一路的

网友G:
必须区分公共水电和租户水电啊,跳的就是租户供电的总闸,天气炎热开空调多总闸高温烧毁融化都是正常的,特别的比较老旧的整栋楼出租屋,布线和电力供电容量普遍落后N个时代,改造升级(换开关换线路)又要肉痛,房东舍不得,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网友H:
肯定是线路分开布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