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Z相信 为啥选择常闭

楼主(2023-08-16):
如题,
1.编码器的Z相信号为什么选择常闭呢,对NPN来说,一般情况下是低电平(常闭),只有整圈Z脉冲来的时候是高电平(常开),
2.连接到NPN的plc反应就是,Z信号指示灯常亮,采样用下降沿。
3.下图是截取的欧姆龙编码器的图,这是为啥,是行业习惯还是为了避免什么问题吗。
4.高手回答下,对Z信号用常开和常闭的优缺点是啥。

网友A:
不对吧 接欧姆龙plc 只是一圈才亮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的PLC是NPN还是PNP
PLC不是欧姆龙的 编码器也不是欧姆龙的,就是配个欧姆龙的图而已

网友B:
高手回答下,对Z信号用常开和常闭的优缺点是啥。
这个应该谈不上有什么优缺点吧,习惯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PLC是NPN还是PNP
PLC不是欧姆龙的 编码器也不是欧姆龙的,就是配个欧姆龙的图而已
你选NPN编码器,PLC正常也按NPN接线,选PNP编码器,PLC就按PNP接线。
同样PLC按NPN设计接线编码器正常就要选NP的
图片所示不是高低电平,具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与NPN/PNP输出有关,更与常开常闭无关
文件注释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PLC是NPN还是PNP
PLC不是欧姆龙的 编码器也不是欧姆龙的,就是配个欧姆龙的图而已
你选NPN编码器,PLC正常也按NPN接线,选PNP编码器,PLC就按PNP接线。
同样PLC按NPN设计接线编码器正常就要选NP的
图片所示不是高低电平,具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与NPN/PNP输出有关,更与常开常闭无关
文件注释的很清楚
楼主的意思是,正常来说编码器的Z相信号在一圈内的导通角度只是一个脉冲,
假设是360脉冲的,导通的也就1度的角度,PLC的输入灯也就是亮1度的角度,
其余的359度都是不导通的,理解为常开。
而实际中碰到有,359度是导通的,1度是断开的,理解为常闭。
图中欧姆龙的编码器就是这样的输出方式。
那么后面这种常闭的设计好处在哪里,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而实际中碰到有,359度是导通的,1度是断开的,理解为常闭。~那家编码器,还没有遇到过
图中欧姆龙的编码器就是这样的输出方式。~负责任的说,这款编码器平时不导通~接入PLC点不亮,只有遇到Z脉冲时PLC的灯才能亮
如果遇到“Z脉冲是常闭输出的编码器”,起码欧姆龙PLC的高速计数器不敢使用Z脉冲

网友D:
好像都使用的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无所谓一直导通与否,一圈能给个信号就行
之前碰到过国外进口编码器,R+ R- 就是你们说的,一圈只有一个OFF。(R-) (PS:这里的R等于是咱们说的Z信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061
这个编码器很强的,输出NPN PNP都可以接,推挽输出的。666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对
有个问题,M12为什么不使用R-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翻译软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优缺点

楼主:
大家不要避重就轻,关键是哪种设计更好,优缺点是啥
举个简单的例子,都用过伺服,伺服是怎么检测Z相信号丢失的?
伺服里用的是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优缺点
怎么说呢,既然都有生产使用,应该是说没什么优缺点比较的,如果有明显的缺陷肯定就背淘汰了
其实作为使用者也没必要去深究这些,最多是前期选型时注意一点就好了

网友C:
伺服是怎么检测Z相信号丢失的?~请再详细描述
如果是PLC,做个高速计数器比较,大于编码器脉冲数还没清零
可能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编码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