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6):
ACS510-01-088A-4每次运行20分钟后报输入缺相,查故障时直流母压560V,这机器有输入检测电路吗?不知修哪里,跪求大师布道赐教

网友A:
肯定有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先从变频器外围检查,特别是输入变频器的断路器触点接触不好,排除外围再确定变频器故障,变频器输入侧有三排电阻开始,走线检查一直到主板,只能提供思路。

楼主:
感恩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