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断路器的控制电源是靠感应电流吗

楼主(2023-08-16):
今天拆了一个伊顿的断路器,里面的电路板设计的是挺复杂的,但是没看到有取电源,难道是靠电流互感器感应的电流工作的吗?

网友A:
洋鬼子就喜欢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开关就想集成全部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互感器模块,来几个特写,电路板上的X1 X2接口,只连接了X1,是一个脱口线圈。
下面的两排插针都是连接互感器模块,而整个模块除了那两排插针,没有其他的导电地方了。
这个断路器是带失压保护的,停电后要复位才能合闸的

网友C:
我在想这个断路器如果负载停止运行的时候主电路没有电流,是不是也会断开,或者有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这个断路器如果负载停止运行的时候主电路没有电流,是不是也会断开,或者有储能。
整个电路板就看到红色圈这几个电容

网友D:
现在很多电子式的塑壳和电子式的过载继电器都是互感器供电的,基本要达到30%的电流,内部的控制器才开始工作

网友E:
这个是装在出线端还是进线端?进线端的话也可以做成电压互感器取电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