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50D060S代换

楼主(2023-08-16):
请教各位师傅,我修一控制器坏了M5D060S场效应管,资料找不到手头也没此型号管,请问可以用何种型号管子可代用?看手头有没有

网友A:
1MBK50D-060S 600V  75A/50A  230W  找到个相似参数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某宝一搜很多的, IXXH50N60B3 TO-247 IGBT场效应管 50A 600V  FHP50N06 50A600V MOS场效应管 TO-220  IGBT场效应管IR G4PC50UD 55A600V
这些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