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7):
1,安装包网上随便下

2,正常安装EPALN,

3,授权

       3.1,复制HASPUsrsetup所在目录,默认在安装包的\Eplan Electric P8 2.7\anEEleP8ve27\Electric P8 2.7.3.11418\ELM\Services (x64)\Drivers 下面
       3.2,管理员打开CMD,输入CD 空格 右键自动黏贴刚才的路径了,
       3.3. 如果之前安装蓝屏了,先卸载;输入命令 haspdinst.exe –fr –purge 回车进行卸载。
            卸载完成后输入命令 haspdinst.exe -i 回车进行安装(ps:如果没安装过,直接安装即可,不用卸载)

       3.4,用管理员运行 EPLAN 2.1-27 X64 crack.exe;CMD窗口会弹出来自动复制文件,窗口会自动关闭;
       3.5,安装 MultiKey64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添加过时硬件(不会的参考其它教程),也可以在WIN+R 运行输入  hdwwiz ~
4,其他:DLL防止卡顿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即可;桌面EPLAN图标右键,打开所在目录;~

5.MultiKey64驱动+EPLAN 2.1-27 X64 crack+DLL文件 打包

我这里是OK的,如果你的不OK,我也没办法。记录下。~20230817

楼主:
额。。置顶了呀。

好人做到底,安装包我放NAS给共享把;
http://bnn.f3322.net:44/Electric%20P8%202.7.3.11418.7z

用7zip解压

远离毒盘。

网友A:
eplan 2.7是不是每过一段时间要重新激活一次?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是不是装了什么360之类的杀毒软件?

我用的火绒没问题

楼主(2024-01-01):
提前高能预警,记得装软件之前备份一次系统,系统自带的,避免蓝屏以后不能启动系统。

~~~~~~~~~~~~~~~~~~~~~~~~~~~~~~~~~~~~~~~~~~~~~~~~~~~~~~~~~~~~~~~~~~~~~~~~~~~~~~~~~~~~~~

更新下WIN11 haspdinst 的安装方法
附件地址:http://bnn.x3322.net:44/win11%20HASP.zip
(上面那个安装包地址也能用 把F换成X,动态域名换了下而已)

主要是装HASPUserSetup 这个会蓝屏,

解压附件 里面的haspdinst.exe 30多M那个,到D盘根目录下,然后 管理员运行CMD

第一次:
d:\haspdinst.exe –fr –purge
第二次:
d:\haspdinst.exe -i

~~

end,至于软件兼容性。使用问题,LZ就不清楚了,有问题我应该会在帖子后面回复,没回复就代表我自己使用正常,或者没大问题。

网友B(2024-10-30):
回复 楼主:
楼主,WIN11安装2.7蓝屏了,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后,能进入系统并运行EPLAN,但是电脑重启后就会失效,只有重新禁用签名,才能再次正常进入,EPLAN也能用,不能关机,也是崩溃了,你这个驱动链接失效了,能否发一个,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WIN11安装2.7蓝屏了,禁用驱动强制签名后,能进入系统并运行EPLAN,但是电脑重启后就会失效,只有重新禁用签名,才能再次正常进入,EPLAN也能用,不能关机,也是崩溃了,你这个驱动链接失效了,能否发一个,多谢
http://bnn.x3322.net:8000/#/shareTemp?st=sWnsP

自己找找,EPLAN软件目录我分享给你,NAS不定期抽非(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