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内燃机火车头的柴油发动机是用来带发电机的

楼主(2023-08-17):
一直以为内燃机头是发动机直接驱动火车的,原来是带发电机的,然后发电给电动机,电动机再驱动火车。

网友A:
跑轨道的就变成了动车高铁地铁
内燃机就少见了

汽车就有了电动汽车
现在为啥又出来了,油电混动,插电混动.,还挺紧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轨道的就变成了动车高铁地铁
内燃机就少见了

汽车就有了电动汽车
现在为啥又出来了,油电混动,插电混动.,还挺紧俏

现在都是接触网了,直接供电,内燃机自然就少了

据说理想的电车就是,汽油发动机带发电机,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带电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轨道的就变成了动车高铁地铁
内燃机就少见了

汽车就有了电动汽车
现在为啥又出来了,油电混动,插电混动.,还挺紧俏

现在都是接触网了,直接供电,内燃机自然就少了

据说理想的电车就是,汽油发动机带发电机,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带电动机
油电混动有几款,比亚迪也有,华为参与的某款也是

网友B:
矿山的大卡车也是发电机驱动电机的,不然传动轴得做很大的,还有就是变速箱,用电机驱动这些都省了

网友C:
主要是电机的扭矩比较大

网友D:
柴油机属于硬机械特性,火车起步时,除非配速比很大的变速箱,否则启动力矩不足,实际就是容易憋死。另外在带发电机的情况下,内燃机可以在比较经济的速度段定速运行,电动机负载变化导致发电机负载随之变化的时候,通过自动调速装置稳定转速,实际就是发动机随负载自动加减油门,以维持转速并适应负载。

网友E:
原来还是电动车啊  我也以为是内燃机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是电动车啊  我也以为是内燃机直接驱动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是电动车啊  我也以为是内燃机直接驱动的
国内这种机车型号都是用ND型命名的。。

网友G:
请问大家去西藏铁路的那个柴油火车头美国卡特彼勒的 国产的用不了也是这种驱动模式吗?

网友H:
难道这样效率更高吗

网友I:
有两种传动模式,第一种是柴油机带动发电机给牵引电机供电,第二种是柴油机由变矩器液力变速箱减速直接驱动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