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8):
今天刚想到一个问题,伺服驱动器好像有模式切换这个功能,问题是我翻遍所有说明书,都没有位置切换的案列和接线说明。比如位置和速度切换,那我接线的时候,按位置模式接还是按速度模式接线,又比如,速度和转矩切换,按速度模式接线还是按转矩模式接线。下来就是编程,位置和速度切换,那么对应的定位指令是否也要切换,而且切换的过程中,电机是否必须停下才能切换。比如80米/秒的速度模式,切换成位置模式时,位置模式的起始速度是多少,模式切换的时候,电机的速度,扭矩是处于什么状态的,以三菱MR-J3-A为例,希望知道的大佬提供一些方向。

网友A:
走通讯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B:
以三菱MR-J3-A为例,希望知道的大佬提供一些方向。

方向1,看手册

方向2,抖音搜 伺服电机模式切换

网友C:
一般伺服都有3种模式

位置,速度,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还是不懂。接线是按位置模式接还是速度模式接,还是转矩模式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是不懂。接线是按位置模式接还是速度模式接,还是转矩模式接。

你要用几种,对应的几种线都要接上,只是说不一定接上线就能用,需要选择才行。

网友D(2023-12-13):
如果不确定用哪个,就买个全都接好的线。用到哪个了,再切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