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ncu报警nck电池故障。电池和里面超级电容去给哪里供电。量不出来(20230818)

楼主(2023-08-18):
ncu报警nck电池故障。里面的超级电容也没有电了。量不出电池和电容的电去哪里了。是不是断线了。请有偿告知。谢谢

网友A:
一般和5v之间有个二极管隔离的

网友B:
充电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风扇附近腐蚀断线了,不知哪个二极管是充电的。感觉有个芯片来检查电压但是因为断线找不到。有两片max6653是温度和风扇检测。看了没有电池电压检测。
一般的电脑的rtc是给ec和南桥的。
这个头一次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知道哪里是充电部分吗?这个机子是跟一般电脑的rtc一样吗。电池给ec和南桥。 plc部分需要电池供电吗?
还有就是超级电容和电池是两路还是经过二级管隔离的一路而已。

楼主:
这个是没有清理的样子

楼主:
回复 楼主:
cpu下面内存供电有很多过孔有腐蚀现象。但是内存供电正常ddr3 l内存1.35v电压nc正常就是nck电池报警

网友C:
看样子就是一台X86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ncu报警nck电池故障。里面的超级电容也没有电了。量不出电池和电容的电去哪里了。是不是断线了。请有偿告知。谢谢
NCU的电池不在电路板上,和风机组件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跟风扇一起。内存颗粒上面的黑色插座就是风扇电池插座。现在搞不好发售后了。

网友E(2023-11-30):
是主板过孔腐蚀了。找起来没头路。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