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数据线为什么分方向

楼主(2023-08-18):
这数据线不就是为了方便,没有方向么。
为什么一面有快充,另一面没有。

网友A:
数据线或者手机充电口有问题了。C口现在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详细版的,有充电有耳机语音的。另一种是简版的,只是用于充电例如剃须刀,儿童玩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或者手机充电口有问题了。C口现在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详细版的,有充电有耳机语音的。另一种是简版的,只是用于充电例如剃须刀,儿童玩具等。
手机和快充充电线都是新的,不过不是一套。
是不是充电协议不一样。

网友B:
这个就似232口,都是9针,有的能用,有的还含有484.......
看似网线,有的含232......
C口也一样
见过只有充电功能~就二个马靴,好在不分反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或者手机充电口有问题了。C口现在有两种形式的,一种是详细版的,有充电有耳机语音的。另一种是简版的,只是用于充电例如剃须刀,儿童玩具等。
手机和快充充电线都是新的,不过不是一套。
是不是充电协议不一样。
这线是C-C,检查两端连接,或许肉眼就能看到缺手指
USB--C?,别想快充了

网友C:
不一定是线的问题,也可能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B:
还可能是手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线的问题,也可能是充电器问题
手机用原装线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这方向怎么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向怎么区分的?
插手机充电不是有两面么

网友D:
两面正常是一样的

网友E:
正常两面都是一样的,不过国产的的超快充,都有自己的协议,没法通用

网友F:
应该是不分方向的,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G:
里面的线正反都一样,无论你怎么插,都有一面可以接触到,后面看新闻时,USB充电线设计者终级方案,就是想设计C口这个样子,限于当时的条件,成本太高,不良率有点高,所以就简化了

网友H:
重点协议不一样,我的手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