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8):
浙大中控300XP与sis两个独立系统,电脑时间校准后,过几天电脑时间就不准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都没上网吧
很正常的现象,时钟各自工作,你又没做时间同步

网友B:
有没有同步, 还是同步到了不同的错误的时间? 时间不准差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上网吧
很正常的现象,时钟各自工作,你又没做时间同步
这个时钟怎么同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同步, 还是同步到了不同的错误的时间? 时间不准差了多少?
我只是手动把电脑改成一个时间,怎么时间同步呢?过几天,就差10几分钟

网友A:
抱歉,不了解你用的这两个系统
如果你是触摸屏与PlC该可以出点主意~做过
如果是家里客厅与门厅挂的电子表也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同步, 还是同步到了不同的错误的时间? 时间不准差了多少?
我只是手动把电脑改成一个时间,怎么时间同步呢?过几天,就差10几分钟
一般即使不调整, 用电脑自己的时钟, 过几天也不会差几分钟. 最基本的32768Hz的晶振也是一个月才几十秒.
同步时间有很多种方式, 电脑有NTP, 设置一台时钟服务器, 其它和它同步.通过网络. 如果有连接互联网的, 用互联网同步. 更准确的采用北斗等时钟源, 用IRIG-B接口之类.
plc同步,有在午夜发0点数字信号. plc根据这个信号清0.

网友C:
通常调整操作站电脑的时间设置即可,系统会自动同步其他操作站的时间。
搂主调了几天就会出现10多分钟的误差,会不会是电脑主板CMOS电路的实时实钟电路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同步, 还是同步到了不同的错误的时间? 时间不准差了多少?
我只是手动把电脑改成一个时间,怎么时间同步呢?过几天,就差10几分钟
给浙大中控的300XP电脑,链接宽带互联网,进行网上同步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