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8):
一台有20多年的老板电饭锅,出现怪现象,偶有出现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或工作期间指示灯不亮
目前解决办法,电源开关搬动几次,或预计时间没听到工作结束的蜂鸣,或不时看看

是电源板的那个器件出现问题了,或问题不在电源板?

拆开后,

网友A:
电脑板控制的?一般电容降压,检查下降压电容的容量

网友B:
很明显就是电源板的启动电路问题

网友C:
先把电源开关换了再说  估计电源开关内部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D:
电饭锅容易受潮,估计电源开关内部接触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源开关换了再说  估计电源开关内部接触不好导致的
电饭锅自身没有开关,是插座上的开关,肯定不是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饭锅容易受潮,估计电源开关内部接触不好导致的
电饭锅自身没有开关,是插座上的开关,肯定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E:
拆下电路板,仔细看看电路板上的焊点看有没有虚焊,特别是焊点有隐隐虚圆圈的就要注意了。

必要时用放大镜(最好是修手表的那种放大镜)仔细检查。

找到有虚焊的焊点,补焊一下。

我以前经常这样检查电路板的,有时将90%以上的焊点全焊了一遍才排除故障。

网友F:
有元器件性能不良了,大概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板控制的?一般电容降压,检查下降压电容的容量
使用变压器,2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就是电源板的启动电路问题
已经拆开,那个是启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电路板,仔细看看电路板上的焊点看有没有虚焊,特别是焊点有隐隐虚圆圈的就要注意了。

必要时用放大镜(最好是修手表的那种放大镜)仔细检查。

找到有虚焊的焊点,补焊一下。

我以前经常这样检查电路板的,有时将90%以上的焊点全焊了一遍才排除故障。
表面看都很正常,没发现异常,甚至不像使用17年的东西
再出现情况,按您的建议,都烫一下锡

网友G:
控制电源用变压器的,都是老家伙了。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了;

看描述,应该是单片机板子供电不良;

网友H:
先把品字电源线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把品字电源线换了吧!
怀疑是线的问题?试过无效

网友A:
到锅的220v正常不 不正常检查线否则检查变压器整流滤波 稳压电路 还有单片机线的工作条件 5v 晶振 复位电路

网友I: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晶振  微动开关看看

网友I:
变压器线圈是否长期使用有霉断接触不好的情况

网友B:
指示灯不亮,说明主板是不工作的
既然电源是用控制变压器的,监测启动时候的低压,如果是有低压,但还是没指示灯,就是主CPU的启动问题

网友J:
先检查7805输出5V电压是否稳定正常,如正常就更换主板上晶震(兰色那个)和边上两个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晶振  微动开关看看
微动开关有2个,一个管压力,一个管温度,最后断开加热继电器,一个与电源无关
晶振如果不良会影响供电?回头拆下晶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检查7805输出5V电压是否稳定正常,如正常就更换主板上晶震(兰色那个)和边上两个电容试试吧。
晶振会影响显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当然影响了,CPU不工作怎么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影响了,CPU不工作怎么显示?
与其他电饭锅比较,这款电饭锅还真没有专门的电源指示灯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看到照片了 ,故障时检查CPU的5V正常不,不正常检查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稳压电路,正常就检查晶振和晶振旁边两个瓷片电容可以先换试试 还有外围的按键受潮和漏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