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9):
工作场所没有380V电源,听说有220V单相输入38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我想用这个380V输出作另一台380V三相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这样就可以调试380V变频器了,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不过感觉不可取。

网友B:
应该可以,前几年环保查的比较严的时候,好多小厂限三相电。我们这好多机加工厂家购买大功率的单相变频器转换成三相380,带车床干活,车床主轴基本都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C:
220V的一般是小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D:
需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如果觉得成本高至少也得加一个输出电抗器。因为变频器输入端整流桥额定频率是50Hz,在高频下会有些问题的,另外有些变频器输入检测等功能电路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场所没有380V电源,听说有220V单相输入38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我想用这个380V输出作另一台380V三相输入变频器的电源,这样就可以调试380V变频器了,不知这样行不行。

可以的,只需要保证供电的那个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在另外一台受电变频器的输入范围即可!功率范围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F:
仅仅是调试的话,用个小的220V/380V变压器大多变频器就可以,有输入缺相参数的先屏蔽;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网友H:
楼主这个挺有创意。有时间我也试一试。

网友I:
自己搞就是一个220/380的变压器,我用的150W的控制变压器,自耦升压,反正45KW带个小电机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网友J:
用220v单相电动机,
皮带轮带380v的三相交流发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什么原理不知道,淘宝上的视频展示可以带自建房用的卷扬机水磨石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什么原理不知道,淘宝上的视频展示可以带自建房用的卷扬机水磨石机
那大概就是逆变器+稳压器(*^▽^*)

网友K:
现场没有380还没遇到情况

对一个不熟悉的380变频器,经常用这种方式解决380来源

对于上边网友说的45KW,机床电机,折算到220v端需要多大电流?
又需要多粗的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与自驾游时使用220v电火锅一样,使用逆变器将DC12V-220V
一定要考虑功率

网友L:
没必要,如果是调试用的话
如果你要长期维修变频器,干脆申请个三相用电

网友M:
原理上可以。实际上,你要自己调试选型,要加输出滤波器。

楼主:
是的,我只是当个220V转380V的升压电源用,单380V电源须三相的,220V转380V变压器不考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与自驾游时使用220v电火锅一样,使用逆变器将DC12V-220V
一定要考虑功率
逆变电源用电加热,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
但逆变给三相感应异步电动机,对电源正弦波形有要求。

网友N:
最核心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入滤波电容是低频的,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高频,工作不了多久,就把第二个变频器的电容损坏掉了,所以这样做是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第一想到的是找马云

这个转换的原理是什么!?
电路转换吗!?
与自驾游时使用220v电火锅一样,使用逆变器将DC12V-220V
一定要考虑功率
逆变电源用电加热,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
但逆变给三相感应异步电动机,对电源正弦波形有要求。
变频器出来的是正弦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最核心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入滤波电容是低频的,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高频,工作不了多久,就把第二个变频器的电容损坏掉了,所以这样做是不行的。
楼主的使用可以让1#变频器恒定输出50Hz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载波,你可以用带高压探头功能的示波器看看是不是50HZ的信号,具体的频率是根据手册中设置的载波频率来决定的,无论你设置的输出频率是多少,载波频率是不会改变的, 只能进入系统设置中去改变载波频率,才会改变。

网友K:
回复 网友N:
以前经常这样用,当然不是带重载

网友N:
回复 网友K:
这个跟你带多重的负载没有关系,这个是属于器件本身的特性问题,低频场合与高频场合用的电容特性是不同的,一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O:
这种单相220变三相380的变频器我不知道那个380电源如何出来的呢?

1  单相220v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在300V左右,是如何逆变出三相380V的呢?

2,变频器输出的载波频率一般在5千hz左右,它供电的变频器整流器是工频整流管,很快就会烧了吧。

3  单相220变频器的一次电流要多大啊,一般的单相供电能力都不会那么大。

网友K:
回复 网友N:
实践是检验标准
恒压供水不陌生吧,当年推它可是遭老鼻子罪了,但真挣钱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嗯,你说的对。
恒压供水太高级,不会玩。

网友N:
回复 网友O:
倍压整流了解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这种单相220变三相380的变频器我不知道那个380电源如何出来的呢?

1  单相220v变频器的母线电压在300V左右,是如何逆变出三相380V的呢?

2,变频器输出的载波频率一般在5千hz左右,它供电的变频器整流器是工频整流管,很快就会烧了吧。

3  单相220变频器的一次电流要多大啊,一般的单相供电能力都不会那么大。
如何220v-380v不在考虑范围,只要其说明书说输出380v三相就没有理由拒绝实验
载波好像在输出指标里没有特别说明,所以也不考虑
第3点必须考虑,所以380v变频器负载不会太重,否则轻的本单元暴闸,重的~好像暴单元闸就很重了

楼主:
用两个三相380V变频器串联试了下,变频器B能带动电机运转

楼主:
运行半小时后跳出E03代码,查手册变频器恒速运转过电流。

楼主:
复位变频器A后,再起变频器B,运行了四十分钟,没再跳E03代码

楼主:
个人感觉这种单相220V转三相380V的方法不提倡,应急情况下偶尔用用,只要不对变频器B产生损害也无妨,另外在变频器A输出端串联电抗器或滤波器,估计不会出现E03代码。

楼主:
如果只是把单相220V转三相380V的变频器当个纯三相电源用,只要功率允许,估计就不存在这情况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串电抗器或滤波器是重点,不然后面的变频器会出问题,滤波电容会永久性损坏。

网友P:
赞成和支持40楼说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通过你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粗暴不可靠!

网友Q(2024-08-21):
回复 网友N:
不错,我们是变频器厂家,就是通过倍压电路,用于单相AC22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非标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