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液压控制的故障现象

楼主(2023-08-19):
故障现象如视频所示,控制阀是中间位置的阀。动作是让这个盖子关上,相对应的电磁阀线圈是持续供电,接触良好
清理有油路管道,里面有堵塞,清理并更换止回阀后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解惑和各种建议

楼主:
一台液压站通过电磁阀给控制盖子开关的油缸,开盖子时正常

网友A:
现在出现抖动,如果线圈有电就是你的液压缸问题,说白了就是液压缸的活塞上的胶环碎了造成的压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现抖动,如果线圈有电就是你的液压缸问题,说白了就是液压缸的活塞上的胶环碎了造成的压力不足
那开盖时怎么会正常,它们是同一个液压缸

网友B:
是不是调高系统压力一点点试一试。油杆腔密封是不是要坏,造成系统泄露。

楼主:
昨天维修人员拆解检查了油缸,没发现问题。后来在关盖时拆掉开盖的油管后,这种震动现象就没了,应该是回油油路故障,

网友C:
电磁阀 滤网 油泵还有管子里空气都有可能

网友A:
如果你是检查了油缸是正常的,那说明控制电磁阀的阀门芯存在卡的问题,说白了就要清洗,不清洗的话就换新
今天刚修了一台意大利的液压动力分散机,阀门芯里面有油泥,造成不能升降,清洗后动作正常,如果清洗不能解决的话就只能换国产阀,进口阀价格是国产的十倍以上

网友D:
液压系统图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检查电磁阀,把旁边的正常运行的电磁阀拆换过来故障依旧。我见他们拆卸电磁阀时忘记关闭油泵,松掉螺丝漏出来的油是白色的,不是乳化,含有大量的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 滤网 油泵还有管子里空气都有可能
拆卸电磁阀时忘记关闭油泵,松掉螺丝漏出来的油是白色的,不是乳化,含有大量的气泡
只是同一个油泵供油的另外 一台设备正常。同一台设备负责松紧的油缸动作也正常

网友D:
油中有空气,油滤清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系统图有吗
没有系统图。系统看上去不复杂,一台油泵负责两套设备,一套设备有三个电磁阀,分别负责松紧、开合和一个支架。电磁阀下有一个大铁块表情,不懂液压,只能这么称呼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先排空...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一个方向正常,一个方向不正常,还是说明你的液压缸有问题,直接解体液压缸吧,你的活塞环一个方向碎了,你的液压有存在气泡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一个方向正常,一个方向不正常,还是说明你的液压缸有问题,直接解体液压缸吧,你的活塞环一个方向碎了,你的液压有存在气泡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液压油里怎么产生的气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盖回油的管路堵塞了,清理并更换了止回阀后正常了

网友A:
管道都会堵塞的话,说明高压管道的软管质量存在必要严重的问题,更换后还要把全部的液压有重新过滤,重新安装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