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0):
FX3u通过485BD与通用型变频器100MR75G1-B用RS指令做自由口通讯,通讯格式是9600ping 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变频器已经设置控制源频率源为通讯口,给变频器写命令(03)运行,8123 接收标志位能接通,能听到变频器里面继电器动作声音,风扇不转,先设频率(05),变频器也不能运行。知道的能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最好把你的PLC程序与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传上来或者截图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蒙了

网友A:
应该发送红色框里面的内容,程序里面CRC这个指令不需要,ASCLL码这里已经算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485 做不了RTU 么 ASCII方式给变频器发指令,D8120还是用原来的设置H0C81 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485 做不了RTU 么 ASCII方式给变频器发指令,D8120还是用原来的设置H0C81 么

485BD做不了,要FX3U-485ADP-MB才支持MODBUS

变频器的P165应该设为1或者2,然后D8120再按这个设定的内容去设置是E校验还是O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