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模拟量问题(20230821)

楼主(2023-08-21):
三菱fx1n-2ad-bd模拟量模块读不了数据问题

楼主:
输入电压5v

楼主:
D8001是PLC版本号码22210

网友A:
使用没问题,如果PLC是正宗三菱而且接口完好的话,那就是扩展板有问题了;

网友B:
看看第2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通道也是一样采集不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plc是不是正版

网友A:
侧面标签拍来就能看个大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PLC可以用485模块

网友C:
这个是检测输入电压或电流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的PLC,别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AD模块都可以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

网友A:
485-BD通讯板与模拟量板不一样的,山寨货很多是支持485的;但这个2AD-BD及1DA-BD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