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1):
重新拔插一下8针圆口就又恢复正常了(PLC重新上电当然也恢复正常),而且异常时无输入输出,主机与模拟量FX2N-4DA无数据交换(数据交换的指示灯常亮,不闪烁,所控制的变频器频率固定,及模拟量输出固定在一个值),主机与HMI通讯异常,触摸屏显示与PLC通讯异常。但是PLC的ERR灯不亮,POW、RUN灯正常显示。

网友A:
也许是HMI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排除HMI的可能

网友B:
程序问题可能性大,最近接手了几个别人的二手项目,程序很多地方用上升/下降沿做条件,一量错过,读不到这个沿指令就死机,默停在那里了。

网友C:
清空内存试试

网友D:
最好是监控下程序看看 这个很好破解密码的

网友E:
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机器如果较长时间没有通电(大约一个月),开机即显示触摸屏与PLC通讯失败(三菱GS2107-WTBD+FX3GA40MT)。需要用电脑连接一下PLC即可。后来将程序上传密码去掉之后就没有发生过了。不知道这里面是否存在BUG。

网友F:
把通讯线换了吧,刚处理一个同样案例,3U的

网友G:
说好的PLC很稳定的呢?怎么回事?

网友H:
再稳定的东西偶尔出故障也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说好的PLC很稳定的呢?怎么回事?

很稳定不代表是绝对稳定,概率大小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从业十几年也就碰到不超过3次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说实在的,这个与程序运行的机制有关,之前测试过几款不同的HMI屏,发现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通讯不上,你点击画面会很卡,后来打电话到屏厂家,了解了一下通讯方式,厂家给我的回复是等待读,就是说屏发送一次数据后,会等待一段时间来读回传信号,这样做非常的不合理,如果说程序中运行的内容很多,有些程序对实时性有要求的时候,这样就会出错。自己做的所有控制板都是采用标志位和定时器来实现读和写,这样就算你通讯不上,也不会影响程序里的其它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说实在的,这个与程序运行的机制有关,之前测试过几款不同的HMI屏,发现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通讯不上,你点击画面会很卡,后来打电话到屏厂家,了解了一下通讯方式,厂家给我的回复是等待读,就是说屏发送一次数据后,会等待一段时间来读回传信号,这样做非常的不合理,如果说程序中运行的内容很多,有些程序对实时性有要求的时候,这样就会出错。自己做的所有控制板都是采用标志位和定时器来实现读和写,这样就算你通讯不上,也不会影响程序里的其它内容。

谈不上不合理吧,不可能一部分有反应,一部分没有吧,比如按数值加减,按键起了作用,数值没看到变化,岂不是误导了。

如果不行就是整个不行,报通讯错误这样其实还好呀。

如果你的通讯量大,要求实时性又高的话,可以选择高端屏。

比如三菱的PLC配三菱的屏,高速计数器显示时,个位的数值是可以看到变化的,但用威纶通的就是几十几十的跳变,看不到连续性。

你想一台面包车能跑120公里的速度,还要不飘,怎么可能,但这能说面包车设计不合理吗?

网友I:
真可能是PLC的问题

“PLC的ERR灯不亮,POW、RUN灯正常显示。”但“无输入输出,主机与模拟量FX2N-4DA无数据交换”而且“重新拔插一下8针圆口就又恢复正常了(PLC重新上电当然也恢复正常)”

无输入输出~无输出好理解,三菱PLC输入也应该只与电源-开关等有关吧?

拔掉8针插头(连接触摸屏吧),PLC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开始是断电重启就好了,后来偶然发现,只要把这个八针通讯线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始是断电重启就好了,后来偶然发现,只要把这个八针通讯线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
我的意思,在出问题时,只拔掉8针插头PLC是否能正常控制设备,尤其输入指示灯是不是又亮了
重点查输入供电,它可能与屏共用电源,理由就是输入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F:
PLC偶尔死机也算是正常的,鸦片贩子家的欧翠以前也算是名头大的,我这边就试过好多次死机的,有一次是速度显示为零,但版棍高速转,有一次是自己显示版棍的直径一直在变动
没办法,神仙来了也是断电复位

网友J:
屏幕的24V电源来自什么地方?
估计触摸屏的通信是不带隔离的,可能某种原因导致PLC死机了,插拔通信线后重启了PLC。
我选触摸屏的时候都很谨慎,如果通信不带隔离时就会使用PLC提供的24V电源给触摸屏供电。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我还遇到过更恐怖的,PLC输入端没有给信号,但程序收到了输入信号。还有程序没有输出,但实际输出了。
搞的时间越长,就越害怕。所以在高要求的场合,输入和输出都需要冗余,最好是对偶冗余,且选择带诊断功能的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