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1):
PLC是按照机型选型还是按照网络选型????怎么选???

网友A:
步进 伺服支持总线通讯的?

网友B:
先确认你会用的PLC品牌;

网友C:
更具预算来啊

预算充足闭着眼睛上ECAT伺服

预算不足,上汇川的EASY吧,一个不行就2个

看了楼主的发帖,去搞汇川吧。

EASY,你值得拥有。

网友D:
看要求,一般的应用用两个信捷的就可以了,一个10轴,一个6轴,再简单点的,就用一个也行,加个继电器切换就好了。也可以考虑走modbus通讯

网友E:
5个步进,看样子是easy系列是最佳选择了。一个easy502搞定收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easy50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ECAT是三菱伺服总线通讯协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5U 后者 汇川PLC

网友F:
如果脉冲控制的话,①推荐松下FP-XH C6OET,3个主机,走EIP通信,也是快的很(这个方案用过,还不错)。②如果还要压缩成本,就用信捷XD5-60T10与XD5-60T6主机(这个方案用过,还不错),③如果不差钱的话,直接用松下FP7+定位模块;     如果可以用ECAT总线的话,①经济点的话用XHD-30A16L(这个方案用过,还不错),②稍微贵一点就用汇川总线系列,③不差钱直接上欧姆龙NJ总线系列

网友F:
抱歉,打错字了!  纠正为  ①经济点的话用信捷XDH-30A16L(这个方案用过,还不错)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请问大侠,Ethercat轴 好不好控制呀,是要用专门的伺服电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easy502是什么意思?

汇川EASY系列   easy502支持16轴(脉冲轴最大5轴+ethercat轴合计16轴)。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侠,Ethercat轴 好不好控制呀,是要用专门的伺服电机吗?

要选用Ethercat型伺服或者步进。
对于汇川来说,脉冲型和Ethercat通讯型程序写法是一样的。

网友H:
看精度和速度要求,都这么多轴了,我建议还是走总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侠,Ethercat轴 好不好控制呀,是要用专门的伺服电机吗?

要选用Ethercat型伺服或者步进。
对于汇川来说,脉冲型和Ethercat通讯型程序写法是一样的。

谢谢大哥,不限品牌吗? 任意一家公司的Ethercat伺服步进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侠,Ethercat轴 好不好控制呀,是要用专门的伺服电机吗?

要选用Ethercat型伺服或者步进。
对于汇川来说,脉冲型和Ethercat通讯型程序写法是一样的。

谢谢大哥,不限品牌吗? 任意一家公司的Ethercat伺服步进都行?

不限品牌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D:
两个主机,是作主从控制吗
没干过这总架构,学习学习1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两个主机,是作主从控制吗
没干过这总架构,学习学习1

可以做主从,交换的数据少也可以利用触摸屏一拖二。

网友F:
一台机用4个FP-XH X60ET我都做过,感觉还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川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继电器怎么切换???没这么玩过啊。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继电器怎么切换???没这么玩过啊。请指教
假设这些伺服步进只是简单的定位,并且最多同时只有5台动作,那就可以分成5组,每组3台,可以用Y0、Y10的脉冲信号与方向信号配合Y20,Y21,Y22带的继电器K1K2K3分别控制1、2、3号电机,如果需要控制2号电机,Y21输出控制K2继电器吸合,输出的脉冲方向信号发给2号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可以这样玩啊。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J:
用台达AS300,有8个总线轴,12个脉冲轴。不过总线需要用到台达的B3伺服,总线是CANOPEN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不会这么办?
总线通信怎么办?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台达AS总线canopen很简单,用台达自己家的伺服,让技术支持帮忙通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