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请教

楼主(2023-08-21):
用感应开关控制电磁阀,电磁阀控制气缸,气缸的行程用磁性开关控制。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
气缸只有二个点,起点和终点,中途停不了。

网友B:
这家伙潜水潜的够深的,2006年注册的帐号,至今才发第一个处女贴,并且还是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贴,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泡妞?

网友C:
这得加中间继电器吧,磁性开关串入继电器自锁电路里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加中间继电器吧,磁性开关串入继电器自锁电路里
是有继电器,但是不知道如何接线,我是完完全全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潜水潜的够深的,2006年注册的帐号,至今才发第一个处女贴,并且还是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贴,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泡妞?
大神。这么细心/:lvu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产品有批量不?还是说只有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产品有批量不?还是说只有几台?
我是自己用来研究学习的,没有做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那就单线圈的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家伙潜水潜的够深的,2006年注册的帐号,至今才发第一个处女贴,并且还是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贴,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泡妞?
技术含量低?在没有看到楼主后来的回复,真不知道如何运作

网友F:
看不懂。围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那就单线圈的可以了

谢谢大神,你的图我收藏慢慢消化。
目前1-4步我接好了,就是5控制4不知道如何接。还是说5也要接到3那个电磁阀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那就单线圈的可以了

谢谢大神,你的图我收藏慢慢消化。
目前1-4步我接好了,就是5控制4不知道如何接。还是说5也要接到3那个电磁阀上?

慢慢消化可不行,要成功的按我的图去做

气缸伸出是电磁阀通电,回缩是断电,感应到磁性开关后要让电磁阀断电才行

一般的磁性开关是感应到后闭合,所以要加个继电器(图中的K2),

利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去断开电磁阀,而电磁阀是通过K1触点通电的

所以断开K1的线圈

网友E:
看来楼主这么多年只顾着泡妞了
多简单的图,都看不懂,估计这妞被骗了

网友G:
不一定谁被骗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那就单线圈的可以了

谢谢大神,你的图我收藏慢慢消化。
目前1-4步我接好了,就是5控制4不知道如何接。还是说5也要接到3那个电磁阀上?
多谢大神耐心讲解,你这么一说我大致明白意思了。明天等新电源到了马上测试,昨天瞎折腾把电源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这么多年只顾着泡妞了
多简单的图,都看不懂,估计这妞被骗了
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负载不重的话是可以中间停的,这个要看选型的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不重的话是可以中间停的,这个要看选型的电磁阀
负载很小,东西才几克

网友H:
这小的负载,只要你定位要求不高,气动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定位要求高,直接用电缸,也不用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小的负载,只要你定位要求不高,气动就可以完成
如果你定位要求高,直接用电缸,也不用很贵
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是停止还是回缩

如果是停止要用二位五通双线圈电磁阀

如果是回缩用二位五通单线圈电磁阀就行
磁性开关感应到后回缩。

那就单线圈的可以了

大佬,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加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