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电流变送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3-08-21):
变送器的量程是0-350,实际焊机是500的,焊接时电流不会到头,请问:这种情况变送器能用吗

网友A:
电源24V正负,输出接电流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B:
只要不超量程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24V正负,输出接电流输入端就可以了
是这么接的,但是实际没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超量程就没事
绝对不超量程,焊机上显示20多V。而且350和500的焊机输出最高也就是5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24V正负,输出接电流输入端就可以了
是这么接的,但是实际没显示,是怎么回事?
看你的变送器是4-20ma输出
1.看看与记录仪的输入信号是不是一样的
2.用万用表测量看看实际到底有没有电流输出(4-20MA的信号)
3.用可以测交直流的钳表测一下焊机输出的电流,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C:
万用表量下实际的4-20ma输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