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nx102plc ,pd0630电源单元问题

楼主(2023-08-22):
第一次使用欧姆龙nx102plc,关于pd0630电源单元模块,必须要使用吗?i/O电源接到其他模块剩余IOV IOG端子上,行吗?

网友A:
系统就差这几个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钱的问题,第一次使用欧姆龙的plc,选型忽视了这个情况。如果可以就不需要再追加购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钱的问题,第一次使用欧姆龙的plc,选型忽视了这个情况。如果可以就不需要再追加购买了。
卖给你东西的没审核一下配置?~ 别说采购为了省钱多方拼凑
是不是可以不追加,就问一个问题,它侧面的接插件管脚定义有吗?省掉它如何拼接
“如果可以就不需要再追加购买了”~还说不是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