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2):
 现在是  变频器 接上电机 上电就报警   23   不接上电机 上电正常    求个维修思路  感觉故障应该就在输出测的 检流电阻 和光耦附近

网友A:
什么变频?

网友B:
上个图片,或者什么品牌型号,大家看明白后才能为你提供帮助呀!

楼主:
查了一圈发现   上电后   W  对P+有  550V直流电压   测量各个驱动光耦输出电压  都是 拉低的   停电后 W对P-  阻值300多    U V 对P-  450左右

网友C:
中点电压不对,是不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A:
上电后   W  对P+有  550V直流电压 ?U相V相呢,这种感觉应该检查模块和驱动,三相对比,应该能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