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2):
求助三菱e740,拆掉模块后《如何》单板运行,现在是报oc1,我查了霍尔,模块测量好的,求助谢谢,老师

楼主:
老师们是不是都在发财啊

网友A:
可能是其它的电路与过流检测电路共用一个故障检测引脚,这个要是没有图纸的话,只能慢慢跑电路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