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2):
一,接在焊机正负极,显示全无。
二,并联在焊机的电压表上,记录仪可以显示实时电压。
ps:现场焊机有好几种,粗略测试:一种调节焊机电压,万能表可以看出变化。另一种igbt的焊机正负极电压不怎么变化。

网友A:
igbt型的有高频脉冲,估计这里不一样

网友B:
用指针式交流档看看

网友C:
买一个开关电源没几个钱。

网友D:
估计你的变送器不支持高频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式交流档看看
电压输出0到50v,和万能表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式交流档看看
电压输出0到50v,和万能表有关系吗?

指针式的抗干扰好一些

还有你要判断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

输出的电压类型与范围,要与记录仪的输入信号一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式交流档看看
电压输出0到50v,和万能表有关系吗?

指针式的抗干扰好一些

还有你要判断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

输出的电压类型与范围,要与记录仪的输入信号一致才行
二保焊机输出是直流的,大概是0到50v,现在从正负极上采样,记录仪不显示。从焊机的电压表采集的才有显示。
采样电压经过变送器,变为4到20mA
的电流信号,给到无纸化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