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3):
一个电路电流具有周期性
周期性为:0~2ms电流由286A等系数降到86A,2ms~5ms电流为86A,5ms为一个周期
问:选取电缆产品应该要求产品具备长期稳态电流为多少?

网友A:
86升到286有多长时间呢?

286又有多长的保持时间?

楼主:
建立坐标,Y轴为电流、X轴为时间,是这样子的,我只画了3个周期,实际上要求长时间这样使用

网友B:
安全起见,肯定是要最大电流的情况来选择电缆了。

网友A:
看看哪位大神能帮忙计算一下稳态电流,或者你自己先按286配一点线,然后用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最后以钳表电流为准

网友C:
不就是算有效值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算有效值吗

关键是要会算,能准确算出来

网友D:
I(rms)=123.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