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RAMP指令

楼主(2023-08-23):
一个输出变化 一个没有变化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D1  D2 D21  D22 分别设定的是多少

楼主:
D1   300
D2    2707
D21  300
D22   25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   300
D2    2707
D21  300
D22   2532

新建一个工程,就只写这两行程序试试

楼主:
换成D321 D322 好了 挺奇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D321 D322 好了 挺奇怪的。

这个指令的输出是占用两个寄存器的,就是说D3与D23,实际上把D4与D24也占用了

那么程序中其他地方就不能用到D4与D24,所以开始我要你只测试这两条程序,

如果OK的话,那就肯定是寄存器冲突了

这个在PLC编程里面要注意的,很多指令都是连续占用几个,

比如除法指令结果的余数就是在商的后面一个寄存器

所以最好是空两个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