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3):
请大神们解读下,谢谢!

网友A:
= K2S92Z0 K255

K2表示的是S92-S99这8个状态继电器,K1是4个,K2就是8个

Z0是变址寄存器,它等于0的时候,是S92-S99,如果是100的,那就是S192-S199

K255化成二进制就是11111111,在这里对应的是S92-S99(Z0是0的时候)这8个继电器的状态

这8个继电器如果全部接通,计算起来化成十进制就是255

前面的= 就是表示K2S92Z0等于K255时这个指令就导通,可以理解为一是个开关

楼主:
非常感谢!辛苦了!

网友B(2023-12-13):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