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3):
今看到一台设备没有任何的传感器,伺服一样可以很精准的回回原点,伺服是安川的,编码器是增量型。伺服电机做圆周旋转,有时可不能旋转不到一周,动作完成就回原点,有时可能是旋转几周才回原点.(跟产品规格相关)那么我想问下:伺服电机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PLC里面写的回零指令

网友B:
没有传感器可以用编码器Z脉冲信号。不过这个只能回一周的。
通过用保持型寄存器记忆当前位置,当达到原位附近了,再去执行找Z脉冲信号。

网友B:
festo电缸有一种回原,是撞机械限位检测电流,然后反向动作一段距离。

网友C:
如果确定没有外部检测器件

做个实验,在控制系统断电情况下,转动电机轴,再开机看看它能否回到“原点”
如果不能,啥原理你懂的
如果能,想办法读程序

网友D:
我们公司意大利的倍捻机推杆是来回反复运动的,就是不停的正反转,没有传感器回原点,伺服也是安川的,但是编码器是带电池的,就安装时手动把推杆定一个原始位置,以后就不用管了。你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装电池的。

网友E:
看清楚编码器的型号,这个应该是专用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的,停机时找机会去研究一下。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带电池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23/8/24 8:05:33的发言:
没有的,停机时找机会去研究一下。

不要把电池当成抗干扰的磁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绝对值编码器带电池

其实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是不需要带电池的,里面的码盘都不一样。

这种带电池的基本是日系的做法,叫做伪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图片米色的是电池?
也只有小日本能干出来,80年代一个隔离变压器(黑匣子)让一汽付出几千美金,部里派出专家破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片米色的是电池?
也只有小日本能干出来,80年代一个隔离变压器(黑匣子)让一汽付出几千美金,部里派出专家破解

是的,这样觉得挺好的呀,简单又不占地方,

至于说隐蔽性,我们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年的FX2N编程口硬件的引脚都被做手脚,正常编程线就是连不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上次用了一台汇川的也是带电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呢

网友G:
不会是DD马达吧?内部有原点开关或可以记忆原点。。

网友H:
安川的伺服电池是安装在编码器的反馈线上的;

楼主:
刚叫人拍了个图片看了下,这台是松下的型号;MHMJ122G1E4网上都没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I:
有一种叫数据设定型回原点方法,还有一种叫推压方式回原点方式,这是比较常用的方式,你可以了解一下,但不建议用数据设定型回原点方式

网友J:
可以扭矩回原点

不知道你的机械结构

丝杆那种,伺服设置一定的扭矩,退回来不动了的时候,就是一个死点

PLC写程序逻辑也很简单

STEP1,伺服扭矩模式 CCW运行,当检测送扭矩达到,停止,

STEP2,切换到定位模式,相对定位一段距离,设置为0点。

就是接线麻烦一些,逻辑上完全是OK的。

当然,STEP2,也可以使用伺服的Z脉冲,这个更准一些。方法很多,只是有么有必要去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用了一台汇川的也是带电池的,是不是也是这种呢

只要是带电池的就是,真正的绝对值是不要外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