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现在是这样的 PLC的程序是写完了,但是现在需要连接一台测试设备,测试设备是PC,所以我在PLC上面加了一个232的扩展版,现在的问题是,我PC写程序的话 可以直接给我的PLC 232 扩展板连接以后开始运行指令么,还有我在PC连接PLC的时候 如果我触摸屏也同时只能了一个步骤那这事PLC会接收那边发出的指令呢,是PC还是触摸屏,null

格式就按照这个图片应该就可以的吧 用的C语言在PC上

楼主:
上传图片提示我没有登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相信你没有使用同一个232口,且各自都通讯成功

既然各自通讯正常,那PLC自然就听他们发出的指令,不过以后收到的为准~不难理解吧

楼主:
内建485 用什么指令可以来控制

楼主:
RS 指令的话 可以 通过外部PC来给PLC发 指令信号来进行控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建485 用什么指令可以来控制

不是232bd吗,内建485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 指令的话 可以 通过外部PC来给PLC发 指令信号来进行控制么

PC与PLC通讯是不需要用RS指令的,PC作为主站,可以直接控制或者读取PLC里面的数据

前提是你要知道PLC的通讯协议即可

你这个应该是PLC自带的通讯口连触摸屏,加个扩展连PC,

PC与触摸屏可以控制同一个寄存器,最终结果以后者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就比如给 PLC发送一串 字符,因为我看到手册里面有对应的线圈地址分配,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或者内部指令来更改或者打开对应的这些软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执行程序结束 需要PLC配合执行下一步,所以需要给PLC发送代码来执行移动或者上下电之类的操作,应该怎么配置 需要有外设么还是只需要内置485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就比如给 PLC发送一串 字符,因为我看到手册里面有对应的线圈地址分配,
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调试或者内部指令来更改或者打开对应的这些软原件

肯定可以。

PC执行程序结束 需要PLC配合执行下一步,所以需要给PLC发送代码来执行移动或者上下电之类的操作,
应该怎么配置 需要有外设么还是只需要内置485接口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配置看对应的PLC手册,如果有内置485口,只要你能搞定通讯协议就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使用RS指令,通过上位机给PLC发送,PLC不断做接收,接收到了才进行下一步动作。

网友C:
你用外设的232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RS 指令 发报文是弄出来了,但是目前需要做一个私有协议 定义 功能块 参数  参数个数  需要赋值 到寄存器来跟我的标准指令做一个比较判断来调用对应的子程序来工作,感觉异常复杂,就等于说上位机 发一传ASCI码  (指令) MOVIE (参数) 2 Front(正转) 15000(频率) 这样的一串字符给到PLC  然后我PLC开始解析 跟内部记录对应的寄存器上面的 字符进行比较 来CALL执行子程序,并给上位机反馈信息 报错 等位置反馈的这么一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位机ASCI码过来给到我PLC 保存在寄存器D里面 读出来的是一个十进制数 比如说 D0-D10  然后我把对应的是十进制数写在D20-D29 来跟D0-D10做一个比较,我发现不能批量做对比,CMP 只能一个对比,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位机ASCI码过来给到我PLC 保存在寄存器D里面 读出来的是一个十进制数 比如说 D0-D10  然后我把对应的是十进制数写在D20-D29 来跟D0-D10做一个比较,我发现不能批量做对比,CMP 只能一个对比,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如果上位机发过来的是ASCL码,那你的先转换成数值再来做比较。

具体怎么转换,参考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144&page=1#l3173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