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24):
三菱程序为什么不能改写?求老师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第一次用三菱软件

点击 编辑 再选择 写入模式 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软件特点,习惯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写入模式原因,而且通讯设置都是灰色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写入模式原因,而且通讯设置都是灰色的。你可以试试

点击  窗口  ,然后分别点击  软元件批量监控1、2、3,打开后再关闭

更改  通讯设置  时,不能有监控画面打开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写入模式原因,而且通讯设置都是灰色的。你可以试试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STEP1:在你程序文件夹上右击,选择属性,确保文件属性不为只读,请在随后的提示中也取消文件夹中所有文件的只读属性。
STEP2:请使用GX Developer软件开启并打开该程序,由于该程序的PLC型号为A系列,请使用GX Developer软件。
请在软件中Edit菜单下选择WriteMode或者按快捷键F2
此时处于R Edit Mode,你仍然无法改写程序。
STEP3:在Tool菜单下Option中,执行如下操作:
按OK你将得到错误提示,按Cancel即可。
STEP4:此时,你可以修改程序了。
这是修改前的:
这是通过上述方式修改的:

最后,友情提醒,请勿在监控中贸然中断。

楼主:
感谢楼上,确实解决了。虽不是经常用但感觉三菱的软件还是比较熟悉,这次看来还是差很多。